[FatFs] stm32,emmc,模拟u盘

楼主(2025-04-09):
使用 STM32 和 FatFs 库进行 eMMC 写入时,遇到电脑无法识别 eMMC 的问题。
现在在电脑端可以正常对 U 盘进行格式化、文件写入、编辑和读取操作。但在 STM32 使用 FatFs 对 eMMC 进行写入后,再连接到电脑时,电脑只能识别到盘符,但无法打开盘内的文件系统。必须要在代码里进行格式化才能恢复正常,但这样会导致我之前保存的内容丢失。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有解决思路?如果有经验的朋友,能否提供一些建议或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的还真没遇到过。文件系统操作eMMC是不是正常的,建议系统测试下文件系统对eMMC的操作。

楼主: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