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基于Lwip和RTX5的iap升级问题,怎么deinit lwip

楼主(2025-04-09):
在使用iap跳转,在跳转到用户区时,如果我把在用户程序中把网络相关的线程注释掉,是可以跳转的。一旦打开网络相关的线程和程序就跳转不了了,猜想应该是Lwip的状态没有恢复到初始的样子

楼主:
大佬们救救孩子吧

楼主:
        // 硬件复位
        Driver_ETH_MAC0.Uninitialize();
        Driver_ETH_PHY0.Uninitialize();
找到了,在转跳需要对phy、mac等进行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硬件复位
        Driver_ETH_MAC0.Uninitialize();
        Driver_ETH_PHY0.Uninitialize();

这个只是复位了MAC和PHY,LWIP本身没有对应的复位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复位了MAC和PHY,LWIP本身没有对应的复位API

大佬确实是的,今天上午在App中把lwip的完整功能实现完,打包成bin,以为可以完工开始下一个阶段了,又报错了。一跳转就进入hardfualt,以为是eth的dma的问题,把rtx和tx、rx都清了也不行
extern ARM_DRIVER_ETH_MAC Driver_ETH_MAC0;
extern ARM_DRIVER_ETH_PHY Driver_ETH_PHY0;
static void lwip_deinit(){
	// 停止所有的连接(tcp udp等),我只使用了tcp
	struct tcp_pcb *pcb = tcp_active_pcbs;
	while (pcb) {
			tcp_abort(pcb);
			pcb = pcb->next;
	}

	// 清理ARP/DNS缓存

	// 关闭网络接口
	netif_set_down(&netif);
	netif_remove(&netif);
	netif_default = NULL;

	// 网口复位
	// 清空tx和rx
	Driver_ETH_MAC0.Control(ARM_ETH_MAC_FLUSH, ARM_ETH_MAC_FLUSH_TX | ARM_ETH_MAC_FLUSH_RX);
	Driver_ETH_MAC0.Control(ARM_ETH_MAC_CONTROL_RX, DISABLE);
	Driver_ETH_MAC0.Control(ARM_ETH_MAC_CONTROL_TX, DISABLE);

	Driver_ETH_PHY0.PowerControl(ARM_POWER_OFF);
	Driver_ETH_MAC0.PowerControl(ARM_POWER_OFF);

	Driver_ETH_PHY0.Uninitialize();
	Driver_ETH_MAC0.Uninitialize();

//	Driver_ETH_PHY0.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
//	Driver_ETH_MAC0.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

}

static void RTX5_Exit_Cleanup(void) {

		// 锁调度
    osKernelLock();

    /* 终止所有动态线程 */
    osThreadId_t thread_list[10];
    int32_t thread_count = osThreadEnumerate(thread_list, 20);
    for (int i = 0; i < thread_count; i++) {
				// 除了刚刚建立、刚刚消失和本线程,其他都终止
        if (osThreadGetState(thread_list[i]) != osThreadInactive || osThreadGetState(thread_list[i]) != osThreadRunning) {
            osThreadTerminate(thread_list[i]);
        }
    }
		// 回收消息队列
		osMessageQueueDelete(flash_queue);
		osMessageQueueDelete(flash_msg_queue);

		// 回收对象内存池
		osMemoryPoolDelete(iap_mem_pool);
}

又错了看cfsr中是0x00000100,抓到信息如下
[BootJump] 准备跳转[BootJump] 准备跳转,Addr = 0x08020000
[BootJump] 目标APP初始MSP = 0x20011EE8
[BootJump] 目标APP复位地址 = 0x0802019D

cfsr : 0x00000100
msp : 0x20011eb8
pc : 0x00edf643

cfsr : 0x00000100
msp : 0x20011eb8
pc : 0x00e5f643

楼主:
        uint32_t offset = i * IAP_PACKET_MAXLAN;
        uint32_t current_len = (i == num_packets - 1) ? (len - offset) : IAP_PACKET_MAXLAN;
        packet->length = current_len;
找到错误了,这里原来用的uint16,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