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cubeprogrammer连不上串口

楼主(2025-04-10):
新板子串口烧过一次程序后下次直接串口连接不上了,这咋解决呀

楼主:
报这个错误:Error: Activating device: KO. Please, verif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and check the serial port configuration. Reset your device then try aga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这个错误:Error: Activating device: KO. Please, verif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and check the s ...

1、保证正常设置boot模式
2、换个串口线,有些串口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