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H7-TOOL的RTT Viewer助手新增低功耗唤醒,SWD接口插拔或Flash擦写结束后自动重连支持,电池版离线重连也支持(2025-04-11)

楼主(2025-04-11):
【问题由来】

之前多位网友提议支持自动重连,特别是在低功耗唤醒,SWD接口插拔或者内部Flash擦写结束后自动重连支持。其中低功耗唤醒和内部Flash擦写操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手动重连非常不方便。

特此增加自动重连支持,  电池版离线重连也支持,TOOL显示屏端也可以展示RTT内容

【RTT功能简介】
1、支持离线版和上位机版RTT Viewer功能,支持GB2312和UTF-8编码,且支持记录保存。
2、上位机版RTT Viewer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三种方式,其中以太网和WiFi支持局域网和外网访问控制。
3、RTT Viewer支持波形展示和时间戳功能,支持科学计数法的数字,支持设置X坐标轴值。
4、RTT通道0汇总显示(支持字体前景色和背景色 )
5、暂停数据接收和暂停刷屏功能。
6、保存通道0汇总数据(All Terminal )。
7、Ctrl + 鼠标滚轮修改字体大小。
8、鼠标滚轮翻页。
9、GBK中文显示。
10、双缓冲绘图解决闪烁问题。
11、动态解析RTT数据格式创建索引,解决大数据量刷屏缓慢问题。
12、复位目标板。
13、子终端数据显示。
14 、UTF-8转换.
15、 滚动条翻页。
16、发送数据(交互功能)。
17、支持自定义范围搜索和速度配置功能。
18、RTT支持快捷控制面板
19、支持RTT波形

【自动重连】

注意:自动重连是建立在RTT CB控制块,UP BUFFER,DOWM BUFFER地址都没有变化,也就是程序没有被改变的基础上。

比如当前H7-TOOL为开发板独立供电,连接SWD调试接口,在上位机检索并启动上位机

现在拔掉调试接口线(包含供电电源),然后重新插入,可以看到,自动重新检索连接

如果使用的H7-TOOL PLUS电池板,手持显示屏离线自动重连,也是没问题的,同时还可以wifi方式,连接上位机

网友A:
MDK下载程序可以自动关闭和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下载程序可以自动关闭和打开吗?

不能,因为无法区分IAR,MDK和GCC的断开和连接,特别是IAR,下载完毕了还一直发SWD接口消息。

网友:
低功耗唤醒重连很需要,现在调试的都是低功耗的设备。每次连接RTT都很费劲,只能使用jlink了。

网友:
https://microboot.readthedocs.io ... icrolink/microlink/
这个开源项目把RTT转成了串口,下载程序和RTT转发互不影响下载完会自动开启RTT。能不能在H7-TOOL上位机上加一个模式设置可以配置一下H7-TOOL是否工作在USB复合设备模式,实现USB复合设备虚拟串口、RTT、DAPlink。

楼主:
不一样,这个RTT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组件,优势是离线不连接上位机也可以使用,特别是电池版TOOL,手持就可以用了。还可以方便的局域网和外网使用。

前面说的MDK,IAR,GCC等下载时开关RTT,其实也可以完全没必要弄,因为我们TOOL上位机就可以下载,非常方便,和所有其它功能完全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下载程序可以自动关闭和打开吗?

已经实现

H7-TOOL的RTT Viewer功能再升级,支持MDK下载程序时断开RTT刷新,下载完毕自动重连(2025-04-1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20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实现

H7-TOOL的RTT Viewer功能再升级,支持MDK下载程序时断开RTT刷新,下载完毕自动重连(202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