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采集值变化有跳变

楼主(2025-04-11):
最近在做STM32H750VBT6多ADC多通道采集,发现adc的采集值的变化有跳变现象或者说部分值取不到(中间有空隙),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该如和解决,与ADC校准有关么(配置:ADC+DMA、ADC1-3下各有3个通道,共9个,独立模式,软件触发)

其中一ADC配置,其他两相同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3;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_T1_CC1;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dc1.Init.Oversampling.Ratio = 1;

网友A:
确定下是跳变问题,还是DMA Cache导致得数据一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是跳变问题,还是DMA Cache导致得数据一致性问题。

关了cache依旧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是跳变问题,还是DMA Cache导致得数据一致性问题。

https://community.st.com/t5/stm3 ... /m-p/784144#M275373

网友A:
1、当前测试,如果定时器触发,转换速度先慢点,1KHz触发先测试下,不要高了。
2、然后就是你处理数据波形展示得时候,保证你的数据是连续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前测试,如果定时器触发,转换速度先慢点,1KHz触发先测试下,不要高了。
2、然后就是你处理数据波 ...

1、测试是软件触发的
2、所采集的模拟的输出确实是连续的
似乎与这个问题相似:https://community.st.com/t5/stm3 ... /td-p/709534/page/2

网友:
引用 楼主:
1、测试是软件触发的
2、所采集的模拟的输出确实是连续的
似乎与这个问题相似:https://community.st.c ...

那你楼主位的代码和你的描述不太匹配,

这里配置的是定时器触发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_T1_CC1;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网友:
出现问题的是不是在过零点附近或者关于过零点对称?将ADC分频降低到10MHz左右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