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reertos系统中eeprom读写操作阻塞系统

楼主(2025-04-11):
应用中创建一个任务来读写eeprom,i2c采用硬件接口速度最大就400K,如果读写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会阻塞系统,一直都搞不明白这个大量读书eeprom速度问题,hal库有三种方式读写,查询方式本来就是阻塞操作的,另一种是中断,还有种是DMA,但看参考例子中断和DMA方式读写也有一个while死等操作,那不就是变成阻塞了,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错。

参考例子中断和DMA都有如下这个操作

    while (HAL_I2C_GetState(&I2cHandle) != HAL_I2C_STATE_READY)
    {
    }

现在就想找个解决方案,需要大数据读写大概10K的数据量,这个是需要存储数据的时候才写入的,没有操作的时候任务是挂起的。

网友:
1、如果用这个的话,里面加个osDelay,释放CPU权限,任务挂起

  while (HAL_I2C_GetState(&I2cHandle) != HAL_I2C_STATE_READY)
    {
         osDelay(1)
    }

2、也可以使用传输完成回调,里面设置个信号量发送,任务等待信号量。

楼主:
哦,尝试调试看看,这个应该也是常用的应用,在上网就没有查到相对合理的参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