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QSPI内存映射模式配置DMA

楼主(2025-04-12):
想请教一下,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可以配置DMA吗?

看到硬汉哥给的例程的内存映射模式配置中,QSPI的初始化中都没有做DMA配置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我们都是QSPI下,直接QSPI MDMA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我们都是QSPI下,直接QSPI MDMA使用。

现在主要是想把QSPI配置成内存映射模式执行代码(只读不写)同时开启cache,这种模式下配置成QSPI内存映射模式+MDMA+cache, 和QSPI内存映射模式+cache,性能速度上有啥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把QSPI配置成内存映射模式执行代码(只读不写)同时开启cache,这种模式下配置成QSPI内存映 ...

内存映射后和QSPI MDMA性能没区别,都可以性能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映射后和QSPI MDMA性能没区别,都可以性能最大化

明白了,感谢硬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