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H759的SWD连接问题

楼主(2025-04-13):
使用JLink的SWD接口连接 GD32H759最小系统板,无法正常连接,报错如下

这是个啥问题?两套板子都一样。
使用GD-Link调测正常

网友A:
查看一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如果电路确认正常还连不上,就要用GD32的 ISP软件重新置一下芯片配置选项 ,试过小批量购买GD32芯片时发现配置过导致调试连不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如果电路确认正常还连不上,就要用GD32的 ISP软件重新置一下芯片配置选项 ,试 ...

谢谢回复,不是连线电路问题。2套板子都一样,包括官方的Start评估板。

我用J-Flash配置成CM7型号连接一下,成功后再配置成GDH759型号连接/烧录/调试 都正常了。
上电重启后,这个现象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