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求助:用三极管和pmos控制的4G模块电源电路,请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5-04-13):
图先放在这里,M100_STATE是STM32F103C8T6的控制引脚,M100-3.3是4G模块的供电引脚
思路是用单片机控制PNP型三极管,进一步控制PMOS,当单片机引脚为高时,使三极管导通,拉低MOS管的控制引脚,使MOS管导通,这样M100-3.3就输出的是3.3v的电压
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插上4G模块后没有反应,用万用表测也是几乎没有的,但拔了4G模块,用万用表测量是有输出的
大佬们请狠狠的说出我设计的哪里不足,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4g模块瞬时电流很大,3.3V再考虑电压跌落,跑不起来的
最好参考规格书的电源电路,从5V以上降到3.8V左右(用DCDC或者规格书推荐的大电流LDO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g模块瞬时电流很大,3.3V再考虑电压跌落,跑不起来的
最好参考规格书的电源电路,从5V以上降到3.8V左右( ...

这种DCDC或大电流LDO一般带EN脚,可以直接拿EN脚控制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DCDC或大电流LDO一般带EN脚,可以直接拿EN脚控制上电

谢谢谢谢,电压跌落吗,懂了懂了,就是说将这个引脚置高电平后会使3.3v电压瞬间拉低,我的32和这个4G模块的3.3v是一路的,那这样也会使单片机瞬间掉电是吧,原来如此,那我要是在这个前面加上一个较大电容,会不会好一点,开启后借助电容储能,防止电压瞬间掉落,这样应该可以吧,那个大电流的LDO可能不适合这个电路,因为这个3.3是DCDC降压的,但这个降压模块没有EN引脚,而换这个降压又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电压跌落吗,懂了懂了,就是说将这个引脚置高电平后会使3.3v电压瞬间拉低,我的32和这个4G模块的3. ...

供电电压要看规格书,即使电流能力没问题  3.3V也太低,4g模块通常供电范围按锂电池设计的,也就是4.2-3.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要看规格书,即使电流能力没问题  3.3V也太低,4g模块通常供电范围按锂电池设计的,也就是4.2-3. ...

大概了解了,准备重新选一个LDO来供电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