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这些回调函数在哪里赋值了,怎么没有找到具体赋值的地方?

楼主(2025-04-14):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J1939中 回调函数位置。

网友:
在这个文件里面

楼主:
赋值位置,还是没找到。麻烦您能截个屏吗 。static void 这不是定义了3个回调函数,赋值在哪里呢

楼主:
往别的单片机移植的话,是不是只要修改 can_transmie_receive.c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赋值位置,还是没找到。麻烦您能截个屏吗 。static void 这不是定义了3个回调函数,赋值在哪里呢

移植这个组件,仅需修改我前面截图的接口位置即可,赋值什么的它都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别的单片机移植的话,是不是只要修改 can_transmie_receive.c就可以?

对,主要就是这个接口文件。

楼主:
编译后,也是提示 只定义了,没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后,也是提示 只定义了,没使用啊

这个不用管,我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