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 H7-TOOL串口助手新增超时接收时间自定义,最小可以设置到1个bit,含多个案例说明(2025-04-30)

楼主(2025-04-18):
【新增配置项】

1、新增两个选项,方便配置,使用更灵活

2、超时bit参数范围 1 到 2^24 -1,为了方便配置,我们可以采用两种理解方式来设置
(1)从字符角度来设置
     比如波特率115200,1个bit的时间就是1/115200 = 8.68微秒,那么我们超时配置1个字符就是 = 8bit数据 + 1个停止位 + 1个起始位 = 10bit = 86.8微秒。所以这里配置数字10即可。

(2)从超时时间来设置
    比如波特率115200
    设置超时1秒,    配置115200;
    设置超时100ms,配置115200/10 = 11520;
    设置超时10ms, 配置115200/100  = 1152;
    设置超时1ms,  配置115200/1000  = 115;
    设置超时100us,配置115200/10000  = 11;
    设置超时10us,配置115200/10000  = 1;

【超时接收应用场景】

超时接收主要应用到两个场景

1、打印的字符串没有自带回车换行\r\n
2、使能时间戳的情况下,超时后插入时间戳,方便查看间隔时间,这个时间戳是us微秒精度的,由TOOL硬件提供。

【超时接收原理】

每接收完毕一个字符就重新做超时计数,如果设置的时间内没有没有收到新的字符,就认为超时。

1、如果使能了字符串超时换行,那么超时后将自动切换下一行展示内容。
2、如果使能了时间戳,那么超时后,下次要展示的字符将插入新的时间戳,这个时间戳是us微秒精度的,由TOOL硬件提供。

【实际操作效果】

1、测试条件

只想傻瓜式简单展示,可以不选择时间戳,不勾选超时换行,不显示发送字符即可.

这种情况,需要大家自己的程序里面加回车换行处理即可

2、测试条件
(1)不开时间戳,不开超时换行,不显示发送字符
(2)程序里面打印的字符也不带回车换行,每5ms发送一次字符串,效果如下:

在上面配置基础上,显示发送字符的话,会多出来一个[RX] [TX]标识

3、测试条件

不开时间戳,开超时换行,设置20bit,也就是2个字符超时,不显示发送字符,并且程序里面打印的字符也不带回车换行

显示效果如下,也就时说20bit,两个字符超时,完全可以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分行展示,并且也验证了程序发送的字符串中每个字符间隔也没有超过2个字符的

在上面配置基础上,开始时间戳,开显示发送字符,效果如下:

4、测试条件
(1)有时候我们希望展示一个时间戳,后面跟多轮字符,不需要每行字符都带时间戳。
(2)程序里面打印的字符带回车换行,每20ms发送连续发送4次字符串

5、测试条件
(1)us级精度展示时间差
(2)程序里面打印的字符带回车换行,每1ms发送连续发送1次字符串,每个字符之间加入随机间隔

时间戳选项us级的,也就第1个样式,超时设置为10bit,也就是1个字符,同时选择超时换行

时间戳样式选择时间差,效果如下:

6、测试条件

超时bit设置为0,实际应用不要设置为0,设置为0的i情况下,只要两个字符不连续就会触发超时

效果就类似这样:

楼主:
更新完成

网友:
很有实际意义,串口除了调试打印,超时分包估计是用的最多的,通过H7tool单片机来执行分包检测比直接在电脑上执行分包检测更加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