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8位8051内核单片机sprintf函数的问题

楼主(2025-04-15):
最近在使用CH549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使用sprintf函数格式化数据至数组时,发现当sprintf中的数据过多时会出现异常,表现为写数据错误或整个数据丢失(代码及输出如下图)

但是将代码修改为

但再添加内容后

网友A:
你的IIC BUF开的多少,这个一定要够大,使用这个函数,主要就是buf缓冲大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IC BUF开的多少,这个一定要够大,使用这个函数,主要就是buf缓冲大小问题。

定义的是 char xdata IICBUF[200] = {0X00};
我感觉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IC BUF开的多少,这个一定要够大,使用这个函数,主要就是buf缓冲大小问题。

而且就算是buf大小的问题,为什么分段就可以存进buf,一次性写入不行

网友:
C51中的sprintf的变量数量和大小是受限制的,参数个数不能过多 还有就是变量的总量不能超过8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