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50ADC采集数据波动问题

楼主(2025-04-15):
我使用H750进行ADC采集,然后使用的霍尔传感器,在静止时,采集到的霍尔电压应该是在1.42V左右,然后我图中是对应的12个霍尔电压的数据值,尤其是后面6组差距太大,有uu们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你的H750使用外置稳压基准没用,如果带了,建议使用高分辨率示波器看看你的稳压基准峰峰值是不是不通道,抖动多少,这个直接影响采集数值。

你当前这个表格数值差距比较大,差出0.1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750使用外置稳压基准没用,如果带了,建议使用高分辨率示波器看看你的稳压基准峰峰值是不是不通道,抖 ...

好的,我试试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