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有没有 freemaster 移植的详细教程?

楼主(2025-04-15):
在控制软件里使用串口调试是必要的,旧有是一套祖传私有协议和祖传上位机。
freemaster 似乎可以查询任意内存,这一套移植到 DSP 芯片上就非常香了而且自带上位机。

去年十一月稍微探索了一下可行性,然后这么好几个月都没怎么板上嵌入式了。

万能的群友有没有喂饭级教程?

网友:
去NXP官网看看。网上NXP的例程多一点。ST也有。

网友:
还不如用jscope的

楼主:
jscope 支持串口读任意内存吗?

楼主:
其实无非就是解析 map 可以知道变量内存,下发某个内存地址,读上来,示波。
或者下发某个内存地址,强制写。

方便运行时强行调整控制参数和观测采样值,只是调试时必须用串口插不了仿真器,私有开发全套也不难,但很耗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jscope 支持串口读任意内存吗?

freemaster有例程的,

网友A:
量产项目还是自己写上位机吧,代码升级、多模块管理、故障录波、实时波形查看、出厂测试界面、现场调试版本及客户版本封装。。。。。。。这么多功能开源上位机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项目还是自己写上位机吧,代码升级、多模块管理、故障录波、实时波形查看、出厂测试界面、现场调试版本 ...

只是方便开发时调试控制环路的参数而已,现在是一套艾默生远古传下来的上位机和私有协议,不能自由读写内存,总是要修改调试部分的协议代码很麻烦。而且上位机在win10往后有些电脑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方便开发时调试控制环路的参数而已,现在是一套艾默生远古传下来的上位机和私有协议,不能自由读写内 ...

是不是三个竖排表格形式的上位机?我参考这个界面重写了一个上位机,加了以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