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使用SEGGER排查硬件异常

楼主(2025-04-15):
教程里面硬件异常会停在while循环里面,像下面那样

我的却停在了.S文件里面,应该怎么排查

楼主:
我发现硬件异常的问题了,就是main函数里面第一步执行的函数,如果执行sys_mpu_config()及后续的bsp初始化没有问题;
如果把这些初始化函数封装成一个函数,声明在别的文件里面,然后在main里面第一步调用它会进硬件异常;
如果把这些初始化函数封装成一个函数且声明在main文件里面,调用就没有问题;
如果在mian函数里面第一步执行一个外部文件的空函数也会进硬件异常;
我不理解,sys_mpu_config()也是声明在别的文件,为什么第一步调用他就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硬件异常的问题了,就是main函数里面第一步执行的函数,如果执行sys_mpu_config()及后续的bsp初始 ...

方便的话,代码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