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求助,移植touchgfx之后stm32不运行程序

楼主(2025-04-15):
MCU:STM32U585CIU6

cubemx:6.13
touchgfx:25
我在cubemx配置生成touchgfx的初始化,时基是TIM7,没有用RTOS,生成之后再用designer随便画了一个ui,烧写到单片机之后,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了不运行LED亮,然后进入debug一直是卡着的,找遍了全网都没有看到有类似的问题。各位救救孩子,已经卡了好几天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不会是我买的芯片是假的吧真的崩溃了

网友A:
先把程序里面TouchGFX的Init和Process等相关函数都注释掉正常不,这个不正常,那工程有问题。

网友B:
你的 touchgfx设置那边的 interface 没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程序里面TouchGFX的Init和Process等相关函数都注释掉正常不,这个不正常,那工程有问题。

都注释过了,一样跑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touchgfx设置那边的 interface 没设置吧?

interface?display interface吗,这个只有ltdc才有设置,我这个芯片没有ltd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程序里面TouchGFX的Init和Process等相关函数都注释掉正常不,这个不正常,那工程有问题。

我工程是用cubemx生成的,如果不用是不是只能手动移植了

楼主:
找到了问题了,用cubemx生成带touchgfx的keil工程用不了,如果是生成的ide工程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问题了,用cubemx生成带touchgfx的keil工程用不了,如果是生成的ide工程可以用

这种的应该是MDK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应该是MDK的配置有问题。

没找到啥问题,不管了用ide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