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VGL求助,在主线程里调用芯片的定时器切换界面,在烧录到单片机手动切换第1个画面卡死,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5-04-15):
想问一下大佬们,在主线程里调用芯片的定时器切换界面,在烧录到单片机手动切换画面后卡死,我的单片机是stm32f407zgt6,320*240屏幕。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sUZlFmtniQLgirTBc5VbA?pwd=qwer 提取码: qwer,怎么解决啊。

网友:
卡死在什么位置了 ?如果是hardfault,考虑下栈空间。

网友:
楼主说的卡死位置有必要锁定截图下,这样方便问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