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Filex做u盘热插拔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5-04-16):
求助大佬:
我现在用filex做u盘文件系统,格式是exfat,开了容错保护,如果要支持u盘的热插拔,在usb检测到disconnect时候,
调fx_media_close肯定不行的,因为这个时候,u盘已经断开了,会导致close失败。
那要怎么做才能让filex设置为media_close的等效状态呢?并且,第二次插上u盘之后,调fx_media_open能重新打开?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直接调用Close就行。

只要不是写U盘的时候拔掉就行。

楼主:
多谢回复,media_close 这个应该在任务上下文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直接调用Close就行。

只要不是写U盘的时候拔掉就行。

usb disconnect状态下,可以直接在任务里调clos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disconnect状态下,可以直接在任务里调close吗?

可以的,卸载后,返回错误也没关系。

楼主:
感谢硬汉哥。昨天试了一下,的确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藏问题,还要再扒一下fx代码看看。
另外,我开了容错功能,难道也不能在写数据过程中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