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XP的SDK自带canopen协议栈的BUG,关于设置RPDO时,长度错误

楼主(2025-04-17):
背景:刚接触canopen一个月,我做一个NXP的MCU,使用SDK包里自带的canopen协议栈(EmSA CANopen (FD) Libraries for NXP SDKs)(大部分代码是封死在.a库文件)。硬件can模块的部分也一起封在了.a库文件里,看不到can模块部分代码,无法排查问题。
问题:电脑作为上位机使用can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发送RPDO给MCU,发现一个问题,RPDO的不知道为什么主机要多发一个字节这边才能进入回调,比如字典里RPDO的映射对象设置了4字节(例如0x20120020)其中的最后0x20数值就代表4字节,但是上位机的DLC(数据长度)要选择5个字节,MCU才能成功接收到并执行回调,并成功设置字典内容(设置字典里的值的这部分操作代码不在回调里,回调只是给用户使用的写额外应用代码的),否则不但无法执行回调,字典内容也不会改变。
1.比如设置了1字节,那么DLC就需要设置2字节,以此类推。
2.如果设置了8字节,无论DLC设置为多少,数据都会乱码,而且字典内容无法成功设置。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canopen协议本身就有的某种设置?是有某种宏可以开关这种设置?还是协议栈的BUG?

网友A:
要不试试CANopenNode。楼主说的这个没用过。

两个帖子的楼主位末尾有相关资料和案例下载。

BSP视频教程第21期:轻松一键实现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支持裸机和RTOS,含MDK和IAR两种玩法,比STM32CubeMX还方便(2022-07-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241

BSP视频教程第22期:基于串口的XYZmodem文件传输协议实现,含上位机和下位机全开源,制作了一个Ymodem方式固件更新(2022-08-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试试CANopenNode。楼主说的这个没用过。

两个帖子的楼主位末尾有相关资料和案例下载。

这2个帖子似乎不是CanOpenNode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个帖子似乎不是CanOpenNode的呢?

27、BSP视频教程第27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实战方式系统了解NMT,PDO,SDO,时间戳,同步报文,紧急报文等(2023-10-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38

28、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