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hreadX系统,H7-tool读不出全部信息

楼主(2025-04-18):
ThreadX版本号是6.2.0,使用H7-Tool的Trace功能,我看使用说明里6.1.7以上的版本可以读出所有任务统计信息,但我这个任务执行时间这些都没有读出来,H7-Tool上位机的版本是V2.2.8。我尝试在工程里打开和关闭统计任务都不行,也未通过串口或RTT输出任务统计信息,不过使能RTT的话,打开统计任务是可以输出CPU使用率这些的。请问是哪里还需要配置吗?

网友A:
从这个信息消息来看,貌似是没有移植ThreadX原生的任务统计方式,他们原生提供的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实现。

这个专门做了一期教程和配套例子:第16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5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信息消息来看,貌似是没有移植ThreadX原生的任务统计方式,他们原生提供的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实 ...

移植了还是不行,需要按照例程编写统计任务那些代码吗?还是使能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移植了还是不行,需要按照例程编写统计任务那些代码吗?还是使能了就可以

我看了下tx_execution_profile.h的文件注释,里面提到要rebuild一下,只build还不行,rebuild后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没有空闲执行时间和中断执行时间,是因为CPU利用率100%了吗,GUIX的占比高达88%.....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tx_execution_profile.h的文件注释,里面提到要rebuild一下,只build还不行,rebuild后就可以了 ...

空闲任务是有利用率的,应该是没把空闲任务当做空闲执行时间

网友B:
重新初始化一下DW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闲任务是有利用率的,应该是没把空闲任务当做空闲执行时间

你贴下,你正常后的信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下,你正常后的信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初始化一下DWT呢?

这个是做了的

网友A:
你把你空闲任务的创建注释掉应该就可以了。因为ThreadX提供的这个方案是他自己统计的空闲。

用户不需要再创建空闲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空闲任务的创建注释掉应该就可以了。因为ThreadX提供的这个方案是他自己统计的空闲。

用户不需 ...

确实是这样,感谢硬汉兄。我工程里有个外部中断,如果需要显示中断时间的话该如何操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感谢硬汉兄。我工程里有个外部中断,如果需要显示中断时间的话该如何操作了?

在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头和结束分别调用这两个即可

            VOID  _tx_execution_isr_enter(void);
            VOID  _tx_execution_isr_exit(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头和结束分别调用这两个即可

            VOID  _tx_execution_isr_enter(void);

学习了,感谢硬汉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