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STM32F407 读取AD7606问题

楼主(2025-04-18):
求助 STM32F407读取AD7606数据时序混乱。通过TIM1_CH4输出8KHz频率,FMSC方式读取数据,在BUSY中断读取数据,打印结果如下:
实际测试7606只使用了第1路接入波形发生器,其余7路接GND。请问为什么其余通道会有数据呢?对TIM1_CH4输入频率的+脉宽有要求吗?

网友A:
1、注意7606要5V供电
2、使用软件触发启动一次,转换一次,读取试试,先不用定时器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注意7606要5V供电
2、使用软件触发启动一次,转换一次,读取试试,先不用定时器触发。

非常感谢硬汉哥回复,我这边在测试时稍微按了一下模块,值就有变化,如图    。测试的两路不同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硬汉哥回复,我这边在测试时稍微按了一下模块,值就有变化,如图。测试的两路不同的数据。

是不是模块接触不良,是飞线方式接的吗

另外其它7个通道接3.3V试试

网友B:
我用的407,SPI2,硬件和模拟SPI都试了电压加到0.2以后就满了,32767,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407,SPI2,硬件和模拟SPI都试了电压加到0.2以后就满了,32767,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SPI方式特别注意接线

供参考

STM32F407板子SPI接口方式AD7606接线说明(2021-12-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模块接触不良,是飞线方式接的吗

另外其它7个通道接3.3V试试

谢谢硬汉哥,确实是因为飞线导致的。打了一个demo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确实是因为飞线导致的。打了一个demo板就好了

飞线问题,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