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RTOS+FATFS使用出现bug

楼主(2025-04-18):
麻烦大佬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挂载能挂上但是f_open返回值是0x02 FR_INT_ERR

网友:
"FR_INT_ERR:断言失败",                              /* (2) Assertion failed */

这个是断言失败,也就是你的函数参数调用有问题,调试看下是那个函数的参数有问题,然后看FATFS官网争取的调用姿势

楼主:
出错的函数是ff.c中的dir_sdi,我跟踪到那里之后发现fs->dirbase这一项一直为0。但是我从find_volume里找到设置这一项的时候,它就是0没有错,我怀疑是我fs->win被污染了,但是找不到证据

楼主:
大佬,我发现是执行完disk_read之后,每一次都会让FATFS 结构体的关键成员(如 n_fatent、fsize、volbase 等)变为0导致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发现是执行完disk_read之后,每一次都会让FATFS 结构体的关键成员(如 n_fatent、fsize、volbase  ...

注意两个地方。
1、注意MPU Cache的配置问题,可以先设置关闭DCache,使用函数SCB_DisableDCache
2、SDMMC DMA不支持DTCM RAM控件,注意用到RAM空间不要分配到这里个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