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GRAPH绘制XY图原点设置问题

楼主(2025-04-18):
我用emwin的GRAPH控件绘制XY图,数值和在GRAPH区域里显示的位置对不上,感觉是把左下角当做原点了,
但是我的坐标轴设置,应该是图标中心为原点,有设置原点的函数吗,找了下手册没看到

网友A:
帮顶,没用过这个函数

应该是楼主的姿势不对,或者坐标点理解方式不对,可以i考虑先用自带的XY方式例子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用过这个函数

应该是楼主的姿势不对,或者坐标点理解方式不对,可以i考虑先用自带的XY方式例子 ...

感谢,已经解决了,要设置XY轴的数据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