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请教下, 使用 lvgl rollere 控件貌似条目搞多了显示就乱了?

楼主:
条目少时显示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的

请教下, 使用 lvgl rollere 控件貌似搞多了显示就乱了?

请教下这是哪里没有设置对还是 什么问题呀 ?

网友A:
是LVGL8.3吗,在 lv_conf.h 中启用 LV_USE_LARGE_COO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VGL8.3吗,在 lv_conf.h 中启用 LV_USE_LARGE_COORD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