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AXIM报错

楼主:
如图所示,这个好像是STM32H7专有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报这个错,这个AXIM指的是AXI SRAM吗,是MPU配置不正确导致的吗,还有也是用的外部SDRAM,不知道和SDRAM的配置有没有关系

网友:
是整个D1域

这得锁定下程序出错位置,如果不好锁定,得手动逐步程序排查了。

网友:
先看看自己使用的芯片版本,然后找找勘误手册,更新自己的驱动库版本,我们批量使用H7,目前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