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请教下,h747 驱动 sd 失败, 但是挂在 fatfs 系统成功 ,读写却失败 ?

楼主:
请教下,h747 驱动 sd 失败, 但是挂在 fatfs 系统成功 ,读写却失败 ?

初始化得到的信息

官方的驱动我也看了,貌似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但读写就是不行 ??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底层驱动有问题,有必要排查下读写的实现。

RAM空间别分配到DTC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底层驱动有问题,有必要排查下读写的实现。

RAM空间别分配到DTCM了

提醒了我,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