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调试STM32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
调试STM32的时候出了个问题,全速运行的时候进不了main函数,单步执行的时候就可以,请问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大概率是SystemInit里面初始化时钟的时候跑飞了吧。

网友:
程序实现有点问题,得排查下。

MDK进入调试状态瞬间,有个短暂的全速运行过程。之前我遇到过的一个问题是我的串口初始化有问题。

导致调试一直有问题,早期在MDK4调试时遇到的

楼主:
这个工程是由STM32CUBEMX建立的,组件包含了freertos和lwip。我在线程里把lwip初始化屏蔽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 硬件报错了 ,我之前从 boot 跳 APP 遇到过 硬件报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