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5]Keil 下载算法里操作不成功但最小化程序操作没问题

楼主(2025-04-21):
我自己DIY了一个H563VI的板子,然后挂了两片Flash,打算做Loader,然后一直排查发现,这一句是永远无法执行.

LL_AHB4_GRP1_EnableClock(LL_AHB4_GRP1_PERIPH_OSPI1);

只在模板写这一句,就会报告Flash超时.

int Init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clk, unsigned long fnc) {
LL_AHB4_GRP1_EnableClock(LL_AHB4_GRP1_PERIPH_OSPI1);
return 0;

}

但是如果我在最小化程序,就是连时钟都不配置,直接main函数里使能他,是可以的. (也试过放启动文件汇编里,SystemInit之前,也是可以的)

int main(void)
{
LL_AHB4_GRP1_EnableClock(LL_AHB4_GRP1_PERIPH_OSPI1);

while(1){}
}

timeout已经设置到几十秒都一样.检查了和电源域无关(H5默认是全开的),AHB4其他外设都可以使能,只有他不行.TZ关闭.

不知道还有什么思路.

楼主:
直接在STLINK操作也可以,只有Keil下载算法里就不行,我还尝试他的FlashTest,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还有个地方可以试试,内部HSI和外部HSE都试试。

网友:
HAL库的 一些函数 可能重定向一下试试,比如 HAL_GetTick () 这种

楼主:
目前板子还没焊接HSE电路,OSPI默认时钟是HCLK=系统时钟,勘误也查了,OSPI和RCC还没关于这个的BUG描述(排除芯片BUG),而且一开始是在SystemInit前操作也是可以的,这里连系统基本的时钟都还没打开(包括GPIO寄存器时钟还没打开).

清空全片后,在CubeProg依然可以单独置位这个寄存器.

@jet1999

没使用到HAL库,所以也不依赖他,最简化操作里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寄存器置位,甚至我在SystemInit函数(main之前的函数)的第一句就插入这个AHB4ENR置位依然是可以操作的,只有Keil下载算法下不行.

-----

额外又尝试了,清空全片,OpenOCD连接CMSIS-DAP,直接用mw指令,也可以置位.

楼主:
写了个IAR下载算法可以用,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个IAR下载算法可以用,想不明白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用 CubeMX生成 制作FLM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