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移除定时器列表项发生硬件异常

楼主(2025-04-21):
环境:STM32F407 + FreeRTOS

在硬件异常中断里面,打印出“LR”和“PC”,其中“PC”指向 uxListRemove 函数中的 pxItemToRemove->pxNext->pxPrevious =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
                                                            其中“LR”指向 prvProcessExpiredTimer 函数中的 if( pxTimer->uxAutoReload == ( UBaseType_t ) pdTRUE )
单独查看“PC”是移除列表中的某个列表项,因为移除某个列表项被太多的函数调用了,所以根据“LR”定位至定时器守护任务移除定时器列表中到期的定时器。

定时器的守护任务prvTimerTask ----> prvProcessTimerOrBlockTask ----> 操作到期的定时器prvProcessExpiredTimer ----> 从pxCurrentTimerList列表中获取头部的定时器 ----> 移除到期的定时器uxListRemove 中 pxItemToRemove->pxNext->pxPrevious =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 发生硬件异常
并且触发的是“用法faults

分析了以下几点原因:
1.pxCurrentTimerList 为全局变量,存储在data或bss段。data和bss分配的空间足够大;排除选项

1.栈和堆分配的空间过大,导致data或bss段的空间国小。而pxCurrentTimerList 为全局变量,存储在data或bss段,所以可能破坏了pxCurrentTimerList 变量

2.在定时器的回调函数中,不是使用带有阻塞的函数;但是一般定时器的操作都在守护任务中进行,就算阻塞了,也是其它的定时器无法执行也不会出错啊

3.其它高优先级的任务或中断不合理的调用定时器的函数。这个情况在程序中也没有找到。

请问还有更好的调式和定位的方法吗?

网友A:
分享代码看下

相比后期定位,有时候看代码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代码看下

相比后期定位,有时候看代码更直接

项目程序太负载了(不粘贴了),不想耽误各位的精力了。可以作为一个本人的记录贴,自己慢慢学习并查找问题。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