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473 FLASH擦除出现程序卡死的现象

楼主(2025-04-21):
我在进行双bank升级的时候,会先进行FLASH的批量擦除。在连续的升级过程中发现成功几次后出现了执行擦除flash操作时程序卡死的情况,直观上看灯没有闪烁。成功次数不规律,可能更新2次后才卡死一次,也有更新4次、6次卡死的。我尝试在进行擦除之前关中断 __disable_irq();发现测试连续30次升级都没卡死,但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注:调用擦除bank的函数执行在CAN接收中断里的一个自定义函数中,有怀疑是进入了一些死循环中。

之前怀疑过是上图的while循环,在擦除时有个等待的函数,使用了systick,如果再中断中执行,或者我使用了__disable_irq()会不会导致进不去systick中断,导致死循环超时不可用。但实际测试时好像没有影响

网友A:
擦写Flash期间,开关中断非常有必要。虽然擦写间隙时可以执行程序的,但还是怕有影响。

网友B:
使用DMA的方式写入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MA的方式写入就不怕了

主要是擦除,我发现写入是关了中断的,包括HAL库中的中的编程函数好像都进行了使能的。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找到原因了。

在进行FLASH擦除时从FLASH_FlushCaches函数里进入了中断。

这个函数进行了指令缓存的关闭和复位。
在程序卡死时可以通过仿真单步执行,当单步执行到开启指令缓存后就可以全速运行了。DMA通道中断太多了,升级多次就容易在这个点被打断导致程序卡死。目前通过关中断可以解决。但关闭中断,HAL库中用于等待超时的systick中断就无法实现了。

网友(2025-05-24):
引用 网友A:
擦写Flash期间,开关中断非常有必要。虽然擦写间隙时可以执行程序的,但还是怕有影响。

对于stm32h7,操作片上flash的话,flash的内存需要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