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转载] 国名技术的M7 MCU

楼主:
国民技术也搞起M7内核MCU,还搞了M7+M4双核,字面性能有点猛。看起来是ST的H7系列的有力竞争对手。
双核智控,破界芯生|国内首款Arm® Cortex®M7+M4双核异构MCU发布

网友:
扣钱扣钱,咋还挂着H4的图呢

网友A:
牛逼哄哄   GD的快不行了

网友:
还是12位的ADC

网友B:
ST有产品压力,这几年步子很慢。
M0 M1 M3 M4内核是出货主力,一直不舍得升级内核。国内厂家之前没啥销量,也没啥负担,兆易创新直接换代更新了M33,极海更是掀桌子上了M52内核
M7内核算MCU里面比较高端的了,现在这块也被人抄了个干净。要说STM32完全国产化,现在基本没难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逼哄哄   GD的快不行了

说来听听,最近看代理商还一直跟我们接触,让我们替换ST的嘞,为啥快不行了?展会上看着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有产品压力,这几年步子很慢。
M0 M1 M3 M4内核是出货主力,一直不舍得升级内核。国内厂家之前没啥销量 ...

GD的M33内存都比较小哇,我们产品上不够用,目前还是用的M4,另外极海的M52有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来听听,最近看代理商还一直跟我们接触,让我们替换ST的嘞,为啥快不行了?展会上看着没问题啊

GD的M7难产了  并且对比国民 GD没啥优势

网友:
主要特征
-   双核架构CPU(Cortex-M7 和Coretex-M4F)

• ARM Coretex-M7

√ 32位ARM Cortex-M7内核,双精度浮点运算单元,支持DSP指令和MPU

√  内置32KB 指令Cache和32KB带ECC的数据Cache缓存

√  最高主频600MHz,1284DMIPS

• ARM Coretex-M4F

√  32位ARM Cortex-M4F内核+ FPU,单周期硬件乘除法指令,支持DSP指令和MPU

√  内置16KB 指令Cache缓存和16KB带奇偶检验的数据Cache缓存,支持Flash加速单元执行程序 0 等待

√  最高主频300MHz,375DMIPS

-   加密存储器

• 2M/4M Byte片内Flash,支持加密存储、并在执行程序时自动解密程序

• 1504KB 内置SRAM,支持ECC校验,

-   工作模式

• 支持Run 、SLEEP、Stop0、Stop2、Standby、VBAT等模式

―  支持内部RC或外部晶体时钟输入

―  复位

• 支持上电/掉电/外部引脚复位

• 支持看门狗复位和软件系统复位

• 支持可编程的电压检测

-   高速通信接口

• 8个USART接口/7个UART接口,支持ISO7816、IrDA、LIN

• 2个LPUART接口

• 7个SPI接口,支持主/从模式,速率高达50 MHz

• 10个I2C接口,速率高达3.4 MHz,主从模式可配,从机模式下支持双地址响应

• 1个USBHS Dual Role接口,支持内置高速PHY

• 1个USBFS Dual Role接口

• 8个CAN-FD总线接口

• 2个Ethernet MAC接口,ETH1支持10M/100M/1000M通信速率、ETH2支持10M/100M通信速率,均支持IEEE 1588时间同步协议

-   高性能模拟接口

• 3个12bit 5Msps ADC,支持12bit、10bit分辨率,可以硬件过采样至16bit, 共支持多达55路外部单端输入通道,5个内部单端输入通道,支持单端模式和差分模式

• 4个高速模拟比较器

• 6个12 bit DAC,其中2个1Msps的DAC支持带Buffer和不带Buffer单独对外输出,对内输出只支持不带Buffer模式;同时对内对外输出必须开启Buffer;另外4个DAC仅支持对芯片内1个输出通道,采样速率15Msps,支持对内输出且不带Buffer输出

• 2个MCO输出,可以配置输出SYSCLK、HSE、MSI、LSE、LSI、HSI64或者PLL时钟分频

• 支持1路参考电压VREFBUF (1.5V/1.8V/2.048V/2.5V可配置)

• 1个温度传感器

-   音频接口

• 4个I2S,支持半/全双工模式,音频采样频率支持8KHz~192KHz

• 8个内置在DSMU中的PDM数字麦克风接口

-   内存拓展接口

• 1个FEMC( Flexibl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接口,总线速率100 MHz,SRAM/PSRAM/Nor Flash 支持16/32位数据宽度可配置,NAND Flash 支持8/16位数据宽度可配置

• 1个xSPI接口,支持1/2/4/8位数据宽度、主/从可配置,速率高达133 MHz,可用于外扩SRAM、PSRAM和Flash,支持XIP

• 1个SDRAM接口,速率高达133 MHz

• 2个SDMMC接口,支持SD/SDIO 3.0、eMMC 4.51格式,速率高达104MHz

-   图像处理接口

• 2个数字摄像头接口(DVP),支持8/10/12/16bit,速率高达110MHz

• 1个MIPI显示控制器(DSI),内置D-PHY

• 1个TFT-LCD显示接口,支持高达 24 位的并行数字 RGB LCD,并提供所有信号接口,可直接连接各种 LCD 和 TFT 面板,分辨率高达 1920x1080

• 内置2.5D图形处理器,支持图像缩放,旋转,混合,抗锯齿 ,纹理映射等

• 硬件JPEG编解码器

-   最大支持166 GPIOs,低速GPIOs支持5V耐压(在VDD =3.3V+/-10%条件下)

-   电机控制 Cordic 加速器,支持三角函数和双曲函数加速,支持浮点输入和输出

-   Delta Sigma 模块单元(DSMU)

-   内置滤波算法加速器FMAC,支持FIR、IIR滤波

-   3个高速DMA控制器,每个控制器支持8通道,1 个MDMA支持16个通道,通道源地址及目的地址任意可配

-   RTC实时时钟,支持闰年万年历,闹钟事件,周期性唤醒,支持内外部时钟校准

-   定时计数器

• 2个16位超高精度定时计数器(SHRTIM1/ SHRTIM2),最高控制精度100ps,每个超高精度定时计数器有1个主定时器和6个16bit从定时器单元。每个定时器单元有2个独立的通道,支持12个独立PWM输出或6对互补PWM输出

• 4个16bit高级定时计数器,支持输入捕获,互补输出 ,正交编码输入等功能,最高控制精度3.3ns;每个定时器有6个独立的通道,其中4个通道支持4对互补PWM输出

• 10个16位通用定时器(GTIMA1~7/GTIMB1~3),每个定时器4个独立通道,支持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生成

• 4个32bit基本定时计数器(BTIM1~4)

• 5个16bit低功耗定时器(LPTIM1~5),可工作在Stop2模式下

• 2x 24bit SysTick、2x 14bit 窗口看门狗(WWDG)、2x 12bit独立看门狗( IWDG)

-   安全特性

• FLASH有多达4个加密分区,支持存储加密

• 支持写保护(WRP),多种读保护(RDP)等级(L0/L1/L2)

• 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支持AES/TDES、SHA、SM4算法

• 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CRC8/16/32运算

• 支持安全启动,程序加密下载,安全更新、支持外部高速和低速时钟失效监测

• 支持防拆监测

• OTP中支持128位UCID

-   高可靠工作环境

• 工作电压范围:2.3V~3.6V

• 芯片结温范围:-40℃~125℃

网友D:
不用自己去布线挂SDRAM,但是以太网接口被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的M7难产了  并且对比国民 GD没啥优势

不会吧,我正在替换中,就是用的GDH7

网友:
用过GD32H7的朋友们,出来说说片子的性能跟稳定性,给大家提供一下选型的参考,现在向国产MCU转,应该是大趋势了。

网友:
GD的H7看勘误手册像是一赶鸭子上架的半成品,不知道这个H7的怎么样,还没放出资料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自己去布线挂SDRAM,但是以太网接口被占用了

可能图片打勾错了,ETH/SDRAM/LCDC这三个应该能同时用吧,不然就鸡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