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教matlab保存数据函数

楼主:
硬汉哥,我参考你的H7的历程,使用MATLAB和单片机通信,每1024个点执行一次FFT,在执行FFT之前,我想把这1024个点的数据保存在电脑,是用什么函数比较好,
采样点的频率是500Hz,也就是通信帧的速度。

参考你的H7TOOL的应用例子,用fpintf 这个函数是不是最快的?

fid = fopen('D:\Work\11BIS\matlab\WAVE\data1.c','wt'); %写入文件路径
for i=1:1:N
   fprintf(fid,'%f,\n',Mix_Signal(i));  %向fid文件里面写入 数据 Mix_Signal
end

我500Hz的采样速度,得到1024个点是2秒,那么我想保存20秒的数据也即是10个文件,如何来实现必须好 ?

网友:
如果仅保存20秒,可以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就行。

楼主:
    filename = sprintf('data_%d.c', g_FileCount); % 生成文件名 .txt 或者 .c
    fid = fopen(filename,'wt'); %写入文件路径
    for i = 1 : 1 : N
        fprintf(fid,'%4d,\n',fifoBuff(i));  %向fid文件里面写入 数据 RecDataDisp
    end
    g_FileCount = g_FileCount + 1;
    fclose(fid);

楼主:
我用上面这段代码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上面这段代码实现了

好的,这样实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