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新建工程的问题exti

楼主:
自建工程添加了stm32h7xx_hal_exti.c后报错,如果没有这文件,EXTI的程序也能正常运行触发中断

网友:
很久以前的HAL版本才有exti,现在版本都已经整合到gpio.c文件里面了

楼主:
我看现在的V1.12.0是有的,我以前的工程是没有的。现在把老工程的底层库全换成了新的了。发现一个问题,cubemx的H7库包解压是V1.11.0,里面的CMSIS只有Device,没有include和其他,从官网下的是V1.12.0,CMSIS是齐全的。新建工程时还要手动删除那几个rtc。template的c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现在的V1.12.0是有的,我以前的工程是没有的。现在把老工程的底层库全换成了新的了。发现一个问题,cub ...

ARM Github单独下载CMSIS软件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