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429进行FFT处理低频率、点数庞大

楼主(2025-04-22):
使用STM32F429进行FFT处理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目标频率范围是1/128Hz—128Hz,采样频率采用的是1000Hz,当目标频率是1/128Hz的时候,一个周期也就是需要128000个点,在我的工程中,一个数据点是15个字节,128000个点所占的内存空间超过了STM32F429的内存空间,还有一点就是自带的DSP库,一次最多只能处理4096个点。
求各位大佬指点该怎么处理?是使用分段(分段再拼接,能正确反映整个周期的效果吗)?还是有别的方式?

网友A:
可以使用外置SDRAM

不限制点数FFT方案,第33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外置SDRAM

不限制点数FFT方案,第33章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