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过采样是牺牲转换速度换取精度吗

楼主:
关于过采样,在安富莱的用户手册上看到下面的描述,这个描述是不是不对,我的理解是采样时间会变为16秒

论坛里搜了下,也是说时间会变长

网友:
过采样就是相当于软件采集后求平均值,只不过硬件给你完成了,

网友:
给坛友的回复并不准确。

前面第1个截图的每秒采集1次,也就是每秒获取1次数,使用硬件16倍过采样,每秒要获取一次数据,那么本身他要采集16次才行。

严谨一点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设置是 1Ksps 采样率,16 倍过采样。意思是指每次采样,AD会采样 16 次数据并求平均,相当于 AD 以 16Ksps 进行采样的,只是将每 16 个采样点的值做了平均,用户得到的值就是平均后的数值。因此,如果使用 AD 最高的 3.6Mbps 采样率,就不可以使用过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坛友的回复并不准确。

前面第1个截图的每秒采集1次,也就是每秒获取1次数,使用硬件16倍过采样,每秒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开过采样后的采样率没有达到极限的3.6Msps的情况下,过采样不增加采样最终所需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开过采样后的采样率没有达到极限的3.6Msps的情况下,过采样不增加采样最终所需的时 ...

过采样就是增加采样时间了。但是芯片的采样率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