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LAN8720A芯片与交换机芯片IP78G芯片PHY地址冲突问题

楼主:
我使用STM32H723芯片驱动外挂的一个LAN8720A芯片,其PHY地址默认为0,为了扩展网口,使用一颗IP178G交换机芯片,其PHY地址默认为0~7,并且两个芯片通过MDIO总线连接,因为出现PHY地址出现冲突,想通过STM32在上电时,将LAN8720A芯片PHY地址修改为大于7的地址。但是测试发现要么LAN8720A芯片地址无法正确写入,要么出现IP178G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有使用过这种方式的朋友么,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这个硬件方式是否合理,能否实现正常的以太网功能?

网友:
STM32的一个MAC通过RMII同时接LAN8720和IP178?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硬件上未加偏置电阻,补上以后,先将IP178G进入复位状态,再将LAN8720A的地址通过软件设置到0~7以外的地址,不超过31即可,再将IP178G芯片完成复位。此时就能实现正常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硬件上未加偏置电阻,补上以后,先将IP178G进入复位状态,再将LAN8720A的地址通过软件设置到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