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超级电容掉电保护参考电路图有吗?

楼主(2025-04-23):
当5-24V外部输入电源掉电后超级电容会维持3.3V供电几秒时间让MCU对NAND FLASH写完数据(NAND在写数据时异常掉电好像很容易损坏芯片,我的SD NAND已经坏了几百个了),此时要给一个信号到MCU通知掉电,当MCU把数据写完之后需要控制一个负载将超级电容放电完。有参考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回帖奖励 +100 个金币

是物理坏了?还是分区坏了?如果是分区坏了最好不要用FAT32格式的,换成日志形的分区。

网友:
我爱用706这类带复位的监控和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