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编译器,使用__FILE__宏,只输出当前文件名

楼主(2025-04-23):
使用__FILE__来获取文件名,通常获取的文件名是绝对路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只需要知道文件名就足够了。
使用IAR,只获取文件名,只需要在“project->c/c++ compiler->extra options”添加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no_path_in_file_macros

网友A:
keil有相关的指令吗?gcc呢?最近正在用这个

网友B:
才疏学浅,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有相关的指令吗?gcc呢?最近正在用这个

有呢
__func__    //打印函数名
__LINE__   //打印行号
__MODULE__  //打印文件名
__FILE__   //打印文件名及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疏学浅,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帮助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