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开源】STM32H7S7 demo

楼主:
开源一个STM32H7S7的demo,主要使用touchGFX做了些界面,有一个界面本想用姿态传感器的数据改变图片的角度,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

https://oshwhub.com/djet/stm32h7s7_demo_1

网友A:
看了下视频,显示效果有点卡顿啊,是不是因为ram用还是SDRAM,Flash用到不是八线的那种xspi接口专用的flash?我用正点的板子运行demo是非常流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视频,显示效果有点卡顿啊,是不是因为ram用还是SDRAM,Flash用到不是八线的那种xspi接口专用的flash ...

和flash关系不太大 主要是sdram 正点是十六线的吧 我这个选的时候选了八线的(主要是立创商城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视频,显示效果有点卡顿啊,是不是因为ram用还是SDRAM,Flash用到不是八线的那种xspi接口专用的flash ...

以及我跑了 usbx 之前纯touchgfx帧数都是稳定在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