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单网口转双网口百兆交换机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25-04-24):
最近的项目上需要用到双百兆网口,单使用的H743并没有双网口,想着使用交换机芯片一转二
查了一圈,只查到DM8203这一款相对较好的型号,各位大神们,有没有其他的型号?
若可以推荐一下,便在此谢过大神

网友:
可以考虑RTL8305NB这种傻瓜式交换机芯片,封装很小,支持最多5路端口(1转4)
不过没有集成以太网phy,需要加一个phy

网友A:
RTL8304MB JL5104  IP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8304MB JL5104  IP175

哥们,有IP175LLF电路图吗?网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有IP175LLF电路图吗?网上找不到

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