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怎样设置控件的背景色为渐变

楼主(2025-04-25):
用自定义回调函数试了好久都没有效果

static void _cbEditGradient(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 1. 获取控件区域
        WM_HWIN hEdit = pMsg->hWin;
        GUI_RECT rect;
        WM_GetWindowRectEx(hEdit, &rect);

        // 2. 绘制渐变背景
        GUI_DrawGradientH(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GRADIENT_START, GRADIENT_END);

        // 3. 调用默认绘制函数(显示文本和边框)
        MULTIEDIT_Callback(pMsg);
        break;
    }
    default:
        MULTIEDIT_Callback(pMsg);
    }
}

楼主:
每次一调用MULTIEDIT_Callback(pMsg);绘制的渐变背景就会被覆盖。

网友A:
WM_PAINT里面的
        MULTIEDIT_Callback(pMsg);

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PAINT里面的
        MULTIEDIT_Callback(pMsg);

注释掉的话,文本和边框就没有了,得自己在WM_PAINT里手动绘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释掉的话,文本和边框就没有了,得自己在WM_PAINT里手动绘制吗

对,这个也得自己手动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