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一共180个点,想做平滑的曲线,1个点扩充8个点。

楼主(2025-04-25):
一共180个点,想做平滑的曲线,1个点扩充8个点,一共1440个点,有没有成熟的算法?直接可以调用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算法不知道,数学里面有插值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不知道,数学里面有插值的公式

这个算法用过吗

// Catmull-Rom核心插值函数(输入4点,输出插值点)
float catmull_rom(float t, float p0, float p1, float p2, float p3) {
    return 0.5 * ((-p0 + 3*p1 -3*p2 +p3)*t*t*t
                + (2*p0 -5*p1 +4*p2 -p3)*t*t
                + (-p0 + p2)*t
                + 2*p1);
}

// 全局插值流程(输入180点,输出1440点)
void interpolate(float input[180], float output[1440]) {
    for(int i=0; i<1440; i++) {
        float pos = i * (180-1.0) / 1440.0; // 计算原始坐标位置
        int idx = (int)pos;
        float t = pos - idx;

        // 边界处理(复制首尾点)
        float p0 = (idx>0) ? input[idx-1] : input[0];
        float p1 = input[idx];
        float p2 = (idx<179) ? input[idx+1] : input[179];
        float p3 = (idx<178) ? input[idx+2] : input[179];

        output = catmull_rom(t, p0, p1, p2, p3);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用过吗

// Catmull-Rom核心插值函数(输入4点,输出插值点)

这个有专业的,使用这个

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波形绘制丝滑顺畅(2021-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37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业的,使用这个

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波形绘制丝滑顺畅(2021-11-01 ...

这个好像是一个库?我不是放在stm32上跑的,能直接拷贝库里面的函数吗?
我上面的算法是ai给出的答案,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一个库?我不是放在stm32上跑的,能直接拷贝库里面的函数吗?
我上面的算法是ai给出的答案, ...

使用我这个,这个是ARM DSP,是源码,不是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