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新手画了一块stm32最小系统板pcb,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25-04-27):
刚学了如何画电路板,用嘉立创eda画了一块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感觉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太好,但因为是新手,不知道有哪些错误,想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目前是基本将网络和飞线全部连好了,铺铜然后添加了泪滴。我给晶振OSOUT和OSIN添加了差分对,但是有误差报错了。我有一个问题,是否板子画完后通过DRC检查无误后,打出来的板子就可以正常运行呢?希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指出不足的地方,十分感谢。工程文件附在下方了。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直接打样吧,先点亮个led再说

网友B:
可以找视频看看,用立创EDA的话,他们官方在B站有视。如果没有做板的经验,第一次做出来跑不起来、电源灯不亮,程序无法烧录种种原因都会导致心里落差挺大的。
新手的话可以先不用 USB 供电,焊是个麻烦事,尽量用排针,画板的电阻电容可以选 0805 封装的,焊用 0603 封装的,感觉立创的 0603 封装尤其是电容大小卡的还是比较死的,大一个 size 焊起来简单很多。

网友:
自己用的建议引出一个IO口控制LED灯,一个IO口接按键,然后引出串口1做打印调试,你目前的最小系统板还需要外接控制电路,不是很友好

网友C:
明明单面板就搞定,为何要双面布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单面板就搞定,为何要双面布元件?

我是新手刚画第一块板子,对各方面都不太了解,我看网上说去耦电容要靠近芯片,但芯片引脚要引到排针,就把电容放在底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直接打样吧,先点亮个led再说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视频看看,用立创EDA的话,他们官方在B站有视。如果没有做板的经验,第一次做出来跑不起来、电源灯不 ...

好的,十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D:
F1拉通就能跑,还不到考虑差分、阻抗那个程度
重点看原理图有没问题,layout经验可以慢慢积累
晶振我喜欢3225封装
以及上个type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拉通就能跑,还不到考虑差分、阻抗那个程度
重点看原理图有没问题,layout经验可以慢慢积累
晶振我喜欢 ...

好的,谢谢哈

网友:
如果只是点灯,那没有报错就行,
如果想画PCB入门,还需要再改一下再打样,
PCB的布线,找点视频或者书看一下,虽然简单的板,但不是只拉通就行的
入门也要再改一下再打板,
钱多时间多当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F1拉通就能跑,还不到考虑差分、阻抗那个程度
重点看原理图有没问题,layout经验可以慢慢积累
晶振我喜欢 ...

这个确实,不过DRC过了,板子不一定能跑,我自己画的4层板,sram和lcd的布线,drc过了,但是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刚画第一块板子,对各方面都不太了解,我看网上说去耦电容要靠近芯片,但芯片引脚要引到排针,就 ...

不差那一点距离。你可以看看网上其他人的板子的图片。第一次做成这个样子,挺好的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