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H723三个通道canfd通讯

楼主(2025-04-27):
H7与8个G431芯片进行canfd通讯,G4芯片以2ms的频率发送,H7这边出现问题是,当H7按照固定频率发送数据时,发送是一直可以的,但是接收就会出现问题,报错原因是接收缓冲区已满,但是通道1就没有问题,其他两个通道就会出现这个报错,去看ram分配,地址偏移也没什么问题,计算也没有超过分配的大小,后来使用水印中断每4个消息进入一次中断就不会出现接收满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啊?是还有哪里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你中断里面处理的消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中断里面处理的消息太多了。

但是奇怪的是,通道1使用new message进入中断就没有问题

楼主:
通道1和通道2使用的FIFO0,通道3使用FIFO1,中断里面调用的都是同一个程序,进行解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1和通道2使用的FIFO0,通道3使用FIFO1,中断里面调用的都是同一个程序,进行解析

带操作系统的话,进中断把CAN数据扔到队列或者邮箱,在主流程里面取出数据处理,你中断里面直接处理的话有可能占用太多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道1和通道2使用的FIFO0,通道3使用FIFO1,中断里面调用的都是同一个程序,进行解析

中断里面不做任何解析处理,看看还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基本就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不做任何解析处理,看看还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基本就是这个问题了。

抽空可以试下,现在暂时能用,先忙其他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