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QSPI内存映射失败

楼主(2025-04-27):
已经将QSPI程序下载到Nor FLASH中,想要进行内存映射跳转程序,调试发现0x90000000处数据内存映射后全部为88,实际读取NorFLASH数据还是对的。是我内存映射函数的问题吗?

楼主:
这是QSPI配置,找了一些其他配置也不行

楼主:
换了一个W25Q128不全是88了,但是和读取到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
读取错误是借鉴了其他的配置,改为之前的设置现在数据正确了。但是APP跳转后感觉实际并没有跳转成功,明天继续研究

楼主:
APP程序屏蔽掉MX_QUADSPI_Init()函数后成功运行APP,但是新程序不应该开启QSPI然后内存映射吗?居然在boot程序中映射后,APP程序还能运行,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程序屏蔽掉MX_QUADSPI_Init()函数后成功运行APP,但是新程序不应该开启QSPI然后内存映射吗?居然在boot程 ...

配置内存映射时,加大下Dummy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程序屏蔽掉MX_QUADSPI_Init()函数后成功运行APP,但是新程序不应该开启QSPI然后内存映射吗?居然在boot程 ...

XIP的话不就是应该在BOOT程序里进行内存映射然后跳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