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07定时器触发DAC生成三角波时关于定时器配置的问题(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楼主(2025-04-27):
今天在使用STM32F407ZGT6产生三角波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先上代码

代码中红色方框部分注释掉,DAC就没有输出,加上之后就正常了。我记得在STM32F1中这个参数是可以不配置的。而且在查看手册之后发现这个参数的作用是配置定时器数字滤波器的采样频率,与输入部分有关,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会影响到TRGO的输出。
希望能有大神解答我的疑问。

楼主:
#include "dac.h"
//初始化DAC1和用于输出三角波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使用定时器2触发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Triangle;	//生成三角波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输出波形的幅值为最大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开启输出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向DHR寄存器中写入值,在设置为生成三角波模式时,该值为三角波的基值,基值+三角波计数器的值 = 写入DOR寄存器中的值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0);
}
//初始化定时器2用于触发DAC1输出三角波
void Timer2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99;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3;
//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Init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2,ENABLE);
}

网友:
我们这个一直配置的0.  下面这个代码是正常可用的

/*
*********************************************************************************************************
*
*	模块名称 : DAC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bsp_dac.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实现DAC输出方波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1-05   Eric2013   正式发布
*		V1.1    2015-12-29   Eric2013   修改DAC的初始化,稍初始了一个参数
*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
*	Copyright (C), 2015-2016,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bsp.h"

#define DAC_DHR12R1_ADDRESS    0x40007408
uint16_t g_usWaveBuff[64];     /* 波形缓存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DAC
*	功能说明: DAC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DAC(void)
{
    uint8_t i;

	/* 用缓存放一个周期的方波 */
	for(i =0; i < 32; i++)
	{
		g_usWaveBuff[i] = 0;
	}

	for(i =0; i < 32; i++)
	{
		g_usWaveBuff[i+32] = 2048;
	}

	/* MDK优化等级为1的时候,DAC初始化顺序,不同的优化等级,
	   不同的输出顺序容易操作DAC无法输出波形。
	   这个问题要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
	DAC_Ch1_WaveConfig();
	DAC_GPIOConfig();
    TIM6_Config();
}

/*
*********************************************************************************************************
*	函 数 名: TIM6_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定时器6,用于触发DAC。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IM6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使能TIM6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 --------------------------------------------------------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中 void SetSysClock(void)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

    HCLK = SYSCLK / 1     (AHB1Periph)
    PCLK2 = HCLK / 2      (APB2Periph)
    PCLK1 = HCLK / 4      (APB1Periph)

    因为APB1 prescaler != 1,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 PCLK1 x 2 = SystemCoreClock / 2;
    因为APB2 prescaler != 1,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 PCLK2 x 2 = SystemCoreClock;

    APB1 定时器有 TIM2, TIM3 ,TIM4, TIM5, TIM6, TIM7, TIM12, TIM13, TIM14
    APB2 定时器有 TIM1, TIM8 ,TIM9, TIM10, TIM11

    TIM6 更新周期是 = TIM6CLK / (TIM_Period + 1)/(TIM_Prescaler + 1)
	根据如下的配置,更新周期是:
	TIM6CLK / (TIM_Period + 1)/(TIM_Prescaler + 1)
	= 84MHz /(55+1)/(0+1)
	= 1.5MHz
    ----------------------------------------------------------- */

    /* 配置TIM6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6 TRGO 选择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 使能TIM6 */
    TIM_Cmd(TIM6, ENABLE);
}

/*
*********************************************************************************************************
*	函 数 名: DAC_GPIOConfig
*	功能说明: DAC通道一的PA4引脚配置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AC_GPIO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引脚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DAC通道1输出引脚配置(PA.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	函 数 名: DAC_Ch1_WaveConfig
*	功能说明: DAC通道1方波输出
*             上面函数TIM6_Config已将将TIM6的输出配置成1.5MHz,下面DMA的缓存大小是64,那么方波的输出频率就是
*             方波周期 = TIM6更新周期/64 = 1.5MHz / 64 = 23437.5Hz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AC_Ch1_WaveConfig(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AC 外设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DMA1 时钟使能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DAC通道1配置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此参数也需要初始化 */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DMA1_Stream5 通道7配置 **************************************/
    DMA_De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g_usWaveBuff;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1_Stream5 */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 使能DAC通道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使能DAC的DMA通道 */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 安富莱电子 [url]www.armfly.com[/url]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