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固件2.29发布,支持各种第3方串口桥接功能,RTT自动重连,CAN/RTT/UART窗口独立同时刷新,增加多款脱机烧录(2025-04-30)

楼主(2025-04-30):
上个版本固件2.28发布一个月后,再次带来2.29版本更新。上位机软件继续精进,带来多个实用性功能,

H7-TOOL详细介绍(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软件】V2.2.9
1. 脱机烧录功能更新:
- 新增巨磁智能 MT32L026
- 新增LPC802
- 完善LPC1xxx、LPC17xx,自动计算固件头部校验值
- 新增LPC5460x系列(LPC54606、LPC54608),支持unlock
- 新增LPC5516
- 新增新唐 NUC029、NUC100、NUC120系列
- S32K1,swd时钟延迟修改为50
- 新增亮牛LN882(调试中)
- 解决HT32Fxxxx系列编程失败问题
- 新增中微半导体BAT32G137GH、CMS32L032、CMS32F0301
- STM32G08B支持解除读保护
- 新增云途YTM32B1HA0
- 新增STM32H7R 系列
- 解决读EMMC版本号偶尔异常的BUG

2.串口助手
- 新增串口功能
- 串口1和串口2可以分别设置
- HEX格式时可设置换行字节数
- 新增串口桥接功能, 支持连接各种第3方串口

3. RTT内存地址0x20000000范围改为0x40000
4、示波器、RTT、串口助手、CAN助手窗口可悬浮(鼠标右键触发)
5. 修改关闭进程的方法,废除taskkill杀掉进程(之前容易出现关闭弹窗问题)

【EMMC文件】V2.2.9
  - 新增若干芯片

【固件】V2.29
- 修改RTT功能,遇到读失败自动重启RTT
- 功能优化: MDK下载自动断开RTT,下载完毕自动重连RTT的功能
- 针对H7-TOOL Pluas,新增低功耗模式,待机界面长按下键启动低功耗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9

解压打开上位机后,左上角菜单有操作说明PDF和LUA API手册

1、升级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注:如果更新APP失败,从TOOL端拔掉USB线,旧版TOOL长按S键,新版TOOL长按OK键,插入USB线,3秒后松手,正常会看到电脑端有个虚拟U盘。然后拖拽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Firmware里面的APP固件到虚拟U盘,待传输完毕后,TOOL会自动重新启动。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eMMC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如果非常早期的客户(第1批TOOL用户,或者固件还是V1.X),继续点击此按钮升级。

3、解析WiFi AP列表,支持去掉标题行

4、上位机软件配置参数导入功能,方便导入自己之前配置的界面效果和参数配置

2、H7-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支持与TOOL所有其它功能一起使用

如果要使用这个功能,此贴桥接软件的安装和验证必看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124

【应用场景】

使用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都需要电脑端虚拟出COM口,然后串口软件连接这个COM才可以使用,采用的USB CDC通信方式,而且市面上很多都还要安装驱动才可以使用。

而H7-TOOL原生配套的是高速HID免驱串口,有了桥接功能,使用高速HID免驱就可以连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更重要的是可以和TOOL所有其他功能一起使用,而且可以方便的在局域网和外网使用第3方串口软件。

【原理框图】

原理比较简单,使用com0com软件可以虚拟出来两个COM口,比如我这里出来了com4和com5,然后我就可以让TOOL上位机和第3方串口软件访问这两个虚拟串口,这样就实现了TOOL上位机和第3方串口软件的桥接,从而可以方便的实现TOOL上位机和第3方串口的数据通信

【桥接使用方法】

1、参数配置

(1)接下来的桥接使用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这里虚拟出来了COM4和COM5,然后让TOOL上位机打开一个COM4,第3方串口软件打开一个COM5,或者反过来都可以。
(2)桥接功能是原始数据的转发,数据编码设置是由第3方串口软件决定
(3)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由TOOL上位机控制。推荐H7-TOOL和第3方串口软件配置一致即可,TOOL的其它选项不用管

2、上位机串口助手设置

比如我们是115200波特率通信

3、第3方串口软件打开

4、剩下就可以使用测试了。

(1)使用SecureCRT测试效果:

(2)使用Windows商店里面一个串口助手测试

(3)使用sscom测试:

(4)WiFi通信方式,使用第3方串口效果

(5)MDK使用DAPLINK调试状态和第3方串口助手同时使用效果

(6)H7-TOOL的高速HID免驱桥接串口功能用在STM32CubeProg串口程序下载也没问题

板子进入bootloader后,STM32CubeProg连接桥接出来的COM5,H7-TOOL连接的COM4, 通过com0com做的数据互通

连接成功:

下载程序进去并做读取校验,也成功

3、H7-TOOL的RTT Viewer助手新增低功耗唤醒,SWD接口插拔或Flash擦写结束后自动重连支持,电池版离线重连也支持

【问题由来】

之前多位网友提议支持自动重连,特别是在低功耗唤醒,SWD接口插拔或者内部Flash擦写结束后自动重连支持。其中低功耗唤醒和内部Flash擦写操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手动重连非常不方便。

特此增加自动重连支持,  电池版离线重连也支持,TOOL显示屏端也可以展示RTT内容

【RTT功能简介】
1、支持离线版和上位机版RTT Viewer功能,支持GB2312和UTF-8编码,且支持记录保存。
2、上位机版RTT Viewer支持USB,以太网和WiFi三种方式,其中以太网和WiFi支持局域网和外网访问控制。
3、RTT Viewer支持波形展示和时间戳功能,支持科学计数法的数字,支持设置X坐标轴值。
4、RTT通道0汇总显示(支持字体前景色和背景色 )
5、暂停数据接收和暂停刷屏功能。
6、保存通道0汇总数据(All Terminal )。
7、Ctrl + 鼠标滚轮修改字体大小。
8、鼠标滚轮翻页。
9、GBK中文显示。
10、双缓冲绘图解决闪烁问题。
11、动态解析RTT数据格式创建索引,解决大数据量刷屏缓慢问题。
12、复位目标板。
13、子终端数据显示。
14 、UTF-8转换.
15、 滚动条翻页。
16、发送数据(交互功能)。
17、支持自定义范围搜索和速度配置功能。
18、RTT支持快捷控制面板
19、支持RTT波形

【自动重连】

注意:自动重连是建立在RTT CB控制块,UP BUFFER,DOWM BUFFER地址都没有变化,也就是程序没有被改变的基础上。

比如当前H7-TOOL为开发板独立供电,连接SWD调试接口,在上位机检索并启动上位机

现在拔掉调试接口线(包含供电电源),然后重新插入,可以看到,自动重新检索连接

如果使用的H7-TOOL PLUS电池板,手持显示屏离线自动重连,也是没问题的,同时还可以wifi方式,连接上位机

4、H7-TOOL的RTT Viewer功能再加强,支持MDK下载程序时断开RTT刷新,下载完毕自动重连

【问题由来】

仅有前面的自动重连还不够,网友建议如果RTT检索更新期间,如果MDK下载程序,可以自动断开RTT,MDK下载完毕,RTT可以自动重连。

【实现办法】

根据大家的建议,摸索实现了一个靠谱的方案,下面是RTT刷新期间,反复MDK下载效果展示,下载完毕都可以自动重连:

5、H7-TOOL串口助手新增超时接收时间自定义,最小可以设置到1个bit

如果要深入使用这个功能,此贴做的各种情况测试案例必看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226

【新增配置项】

1、新增两个选项,方便配置,使用更灵活

2、超时bit参数范围 1 到 2^24 -1,为了方便配置,我们可以采用两种理解方式来设置
(1)从字符角度来设置
     比如波特率115200,1个bit的时间就是1/115200 = 8.68微秒,那么我们超时配置1个字符就是 = 8bit数据 + 1个停止位 + 1个起始位 = 10bit = 86.8微秒。所以这里配置数字10即可。

(2)从超时时间来设置
    比如波特率115200
    设置超时1秒,    配置115200;
    设置超时100ms,配置115200/10 = 11520;
    设置超时10ms, 配置115200/100  = 1152;
    设置超时1ms,  配置115200/1000  = 115;
    设置超时100us,配置115200/10000  = 11;
    设置超时10us,配置115200/10000  = 1;

【超时接收应用场景】

超时接收主要应用到两个场景

1、打印的字符串没有自带回车换行\r\n
2、使能时间戳的情况下,超时后插入时间戳,方便查看间隔时间,这个时间戳是us微秒精度的,由TOOL硬件提供。

【超时接收原理】

每接收完毕一个字符就重新做超时计数,如果设置的时间内没有没有收到新的字符,就认为超时。

1、如果使能了字符串超时换行,那么超时后将自动切换下一行展示内容。
2、如果使能了时间戳,那么超时后,下次要展示的字符将插入新的时间戳,这个时间戳是us微秒精度的,由TOOL硬件提供。

【实际操作效果】

6、H7-TOOL PLUS电池版低功耗模式beta版发布

【低功耗模式简介】

低功耗模式下续航时间相比当前可以增加一半。

之所以叫beta版,是因为在低功耗运行模式下,也要让大部分功能都可以正常运行,这个是这种低功耗模式实现麻烦的地方。处于低功耗模式下左上角会有个LP的Low Power低功耗图标。

低功耗模式会大幅降低CPU主频,并关闭电池供电情况下用不到外设,比如USB外设。还有一些外设的动态功耗管理,比如网口。当前测试,在大部分功能,低功耗模式都可以正常运行相应的功能。

【低功耗模式进入和退出方法】

低功耗模式仅用于PLUS版TOOL的电池供电方式,用于增加电池的续航时间

进入低功耗:

长按下键进入低功耗,进入后显示屏左上角会有个LP的字符标识

退出低功耗:
方法1 : 再次长按下键,也可以退出。
方法2:长按电池的电源键,关闭电池供电,下次上电不再进入。

【低功耗模式注意事项】

由于低功耗模式主要用于手持方式,所以关闭了USB外设,需要退出低功耗模式才可以使用USB连接。

【实测】

(1)推荐实际应用将LCD背光设置为100,  可以开机全程运行6个小时左右
(2)如果用不到WiFi,建议将WiFi关闭
(3)推出低功耗运行模式,续航时间9个小时左右

支持外置电源或USB为锂电池充电

7、H7-TOOL上位机软件继续精进,RTT助手,CAN/CANFD助手,串口助手支持独立悬浮出来,且实时收发和实时数记录

【前言】

根据大家的建议,上个月发布的2.28版本,已经支持了CAN, UART和RTT三合一模式,同时收发且实时记录数据,但没有将窗口悬浮出来。

本次升级,支持三个窗口都悬浮出来。从2.29版开始正式支持。

【使用方法】

鼠标左击RTT助手,CAN/CANFD助手或者串口助手的图标是正常在TOOL上位机软件上展示

鼠标右击对应图标会悬浮出来,悬浮出来后,由用户自己管理独立窗口的位置,可以独立缩放显示区大小

【操作效果】

动态效果1:

动态效果2:

动态效果3:第3方串口,RTT和CAN一起使用

8、当前脱机烧录支持的器件列表

支持单路,1拖4,1拖16脱机烧录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新增LPC5460x系列(LPC54606、LPC54608),支持unlock,,这里的支持unlock是什么功能?怎么使用?

网友:
每一次更新 都是干货满满! 实打实 的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增LPC5460x系列(LPC54606、LPC54608),支持unlock,,这里的支持unlock是什么功能?怎么使用?

自动解除保护。

网友B:
2.2.8开始的h7toolPC_release软件增加了40M?里面是添加了什么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8开始的h7toolPC_release软件增加了40M?里面是添加了什么模块吗?

各个厂家的SVD文件

H7-TOOL的CMSIS-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1,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像MDK,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2025-02-2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96

网友C:
使用串口桥接的时候发现个问题,把一个linux开发板串口桥接给putty,命令行的输入回显每个字符前面有个乱码,请问可能是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串口桥接的时候发现个问题,把一个linux开发板串口桥接给putty,命令行的输入回显每个字符前面有个乱码 ...

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简单用我们开发板做了个回显测试。

1、板子配置115200, 8bit数据,1bit停止位,无校验
2、TOOL配置:

3、putty配置:

动态效果:

1、针对你的问题,先测试下桥接功能,将两个Putty软件对发下,看看正常不

2、然后,注意使用的TTL串口,485还是232, 如果是TTL串口,这个串口电平是由微型数控电源决定的,这个电平要和你板子的电平一致。

也就i是这个,同时你的USB值要在4.7X以上,使用TTL串口记得接GND。

3、还有就是可以不接你的linux板子,将TOOL的TTL RX和TX短接,也可以使用Putty软件做回环显示的,从而可以方便锁定问题。

4、特别注意,仅做了串口1的桥接,没有做串口2,且不要接到串口2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简单用我们开发板做了个回显测试。

1、板子配置115200, 8bit数据,1bit停止位 ...

好吧,等节后到公司再看什么情况吧,现在是rdp远程到台式再看内网wifi连接的tool。之前CDC串口putty终端和HID串口tool上位机终端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目前来看只有输入的回显带乱码,输出没问题,而且拿上位机看了下tool的截屏,上面的串口log也没看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等节后到公司再看什么情况吧,现在是rdp远程到台式再看内网wifi连接的tool。之前CDC串口putty终端 ...

重新编辑了下我的回复,做了个完整的说明和可能的原因。

楼主:
2025-05-06

已经更新LUA API手册和TOOL操作说明手册到最新的版本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