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时发现只是加了括号 结果就不一样了

楼主(2025-04-28):
这2个表达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只展示了写法,有啥结果?区别在哪?

网友B:
首先没赋初值,结果可能随机;其次,看编译大小,一般来说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展示了写法,有啥结果?区别在哪?

屏幕截图 2025-04-28  屏幕截图 2025-04-28  UpPositon初值是2

网友C:
你看下汇编代码不就知道了么,看你后边的代码,*10,*2,是有区别的,不加括号,后边会直接优化*20,因为都是常量,如果加了括号,后边就不会优化,但取决于你的优化等级,不管优化和不优化结果应该都是正确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汇编代码不就知道了么,看你后边的代码,*10,*2,是有区别的,不加括号,后边会直接优化*20,因为都 ...

没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汇编代码不就知道了么,看你后边的代码,*10,*2,是有区别的,不加括号,后边会直接优化*20,因为都 ...

屏幕截图 2025-04-28  对汇编部分,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汇编部分,不太了解

这俩汇编长得一样的,keil 的 bug 吧,断点打的不是显示位置。你上下换个顺序试一下。

没啥区别,赋值的时候隐式强制转换成 float ,其实没啥问题,但是涉及到类型转换还是显式手写一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赋初值,结果可能随机;其次,看编译大小,一般来说应该一样。

正解,局部变量没赋初始值,就是随机值

网友:
加个volite或者计算以后打印一下

网友:
安卓手机版.apk: https://url77.ctfile.com/f/64040077-1496896297-fa96a4?p=2025 (访问密码: 2025) http://u5a.cn/gehtW  电脑版1.exe: https://url77.ctfile.com/f/64040077-1496896366-e058b5?p=2025 (访问密码: 2025) http://u5a.cn/VMtZw

网友D:
你第一次计算后结果没有使用就进行了第二次计算赋值,是不是第一次计算赋值被优化了,你在第一次计算后面添加个表达式用一下numberofturn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第一次计算后结果没有使用就进行了第二次计算赋值,是不是第一次计算赋值被优化了,你在第一次计算后面添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