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 USB-CDC-HOST 多通道问题

楼主(2025-04-29):
问题描述:STM32F407使用标准外设库实现USB-CDC-HOST,连接的设备模拟了3个串口,在CDC_InterfaceInit()函数里手动配置某个模拟串口的端点,譬如CDC_Machine.CDC_DataItf.cdcInEp = 0x81;//手动配置 CDC_Machine.CDC_DataItf.cdcOutEp = 1;//手动配置 可以正常通信,但是也只能和这一个串口通信;

请问:应该如何处理才能在运行过程中,随意和3个串口中的任意一个通信
非常感谢!

网友A:
上个都枚举到了吗,如果枚举到了,FIFO空间也要合理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都枚举到了吗,如果枚举到了,FIFO空间也要合理配置。

3个全部都枚举出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合理处理,所以就指定了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