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在学习串口收发时的疑问

楼主(2025-04-29):
我在学习FIFO串口发送的时候,UartGetChar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1,所以想要使用上图中的程序进行测试,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传输数据了。
后来我又在UartGetChar中加标志也没有用,标志temp并没有变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真的很疑惑。

网友:
图片没有发出来吧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说明没收到数据,方便的话,发个完整代码配置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收到数据,方便的话,发个完整代码配置看下

去掉if之后
UartGetChar(&g_tUart1, _usBuf);
UartSend(&g_tUart1, _usBuf, 1);
这样的代码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代码在这里面,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if之后
UartGetChar(&g_tUart1, _usBuf);
UartSend(&g_tUart1, _usBuf, 1);

这样不行,这样传输的不一定是你刚刚获取到的,仅仅是buf里面的临时数据。

可以考虑将你的TX和RX短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这样传输的不一定是你刚刚获取到的,仅仅是buf里面的临时数据。

可以考虑将你的TX和RX短接 ...

好的,谢谢大佬